求一份独立显卡BGA曲线温度做参考

楼主(2022-01-20):
     一直以来都是修笔记本和台板,独立显卡很少修,目前显卡太贵了,想修几张坏卡来用。用笔记本无铅桥的曲线取独立显卡芯片,发现芯片取不下来。因迅维老师都很忙,不想打扰,特此发帖求各位同行要一份独立显卡BGA曲线温度做参考。本人使用迅维CF 360 BGA。参考曲线可以发帖或发邮箱16425548@qq.com.谢谢支持或探讨。

网友:
品牌不一样,温度就一定相同。迅维的bga有专门的设置说明。我的就是参考那个设置出来的。

网友:
正好我需要主板和笔记本的曲线,你先拍照片贴出来,然后我把显卡的贴出来

网友A:
你还是先手动校准一下温度传感器是不是正常吧,好多老化了温度不准容易搞烂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手动校准一下温度传感器是不是正常吧,好多老化了温度不准容易搞烂PCB

说明书上说校准温度有可能导致温度偏差太大或者温度失控,很害怕,没敢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说校准温度有可能导致温度偏差太大或者温度失控,很害怕,没敢校准。

那现在准吗?

网友B:
不知道啊,能用就不用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能用就不用管了。。。

看一下无铅和有铅的融化点,如果是183 和 217 , 差不多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无铅和有铅的融化点,如果是183 和 217 , 差不多就行

你的笔记本CPU、显卡、南桥,有铅和无铅的曲线发一份给我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笔记本CPU、显卡、南桥,有铅和无铅的曲线发一份给我呗。

我这儿没曲线啊,我用的是  RE-7550,上下发热都是德国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