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手机屏幕出现彩色竖线怎么办?不换屏就能解决,早看到就好了

楼主(2022-01-21):
苹果手机屏幕出现彩色竖线怎么办?不换屏就能解决,早看到就好了

  很多果粉朋友都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手机摔过后出现屏幕显示不正常,会出现彩色竖纹的情况,屏幕关掉再开会好一点,但慢慢有这样了。出现竖纹怎么办?真的是内屏坏了吗?有的小白朋友不懂就直接更换了总成。殊不知,白白损失了一块原装屏幕,其实看着很严重的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看了下面这种方法,网友说:早些看到就好了!刚刚换了屏呀!后悔呀!

苹果手机里还隐藏着这个功能!

  手机花屏有的是系统BUG导致的,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恢复。还有一种情况,虽然看着很严重,其实只有按下面这个方法操作,不用换屏就能搞定。但是这种方法分具体情况,在换屏前可以先尝试调整一下,可以的话就不用换屏了。

  如果手机摔后屏幕出现竖纹,而触摸是好的,其实苹果手机还隐藏这样一个功能,通过设置屏幕的白点值就能解决。

  打开设置——通用——辅助功能——显示调节——降低白点值打开,调整数字比例,显示就基本正常了。

  不过,它是通过牺牲显示的质量来实现的,仔细看的话,屏幕显示会比较粗糙,但比未打开开关前条纹的效果是好的。

iPhone屏幕竖线是怎么出现的?

  手机液晶屏幕是很脆弱的,稍微一点挤压受损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屏幕底部为柔性玻璃排线,在受到挤压损坏后数据传输受阻,会出现异常,也就是屏幕竖线。所以,在手机摔落后会出现竖线。

  大多数情况下是屏幕下部受到了挤压或磕碰,很容易出现彩色线条,和屏幕漏液一样,这是内屏损坏,是需要更换总成的。

iPhone屏幕竖线出现的原因

  手机出现花屏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以及原因:

一、屏幕问题

  1、手机屏幕出现黑色或彩色的横条或竖条,一般是LCD排线的问题,由于摔过或进水,造成排线松动或被烧坏,也会导致屏幕显示不正常,一旦有排线折痕,尤其是排线断掉后是很难修复的。除非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压屏或者更换屏幕总成。

  2、屏幕本身坏了,只能更换总成。

  手机屏幕内屏坏了,除了会出现彩色条纹外,还会出现漏液,黑斑、黄斑、屏幕闪烁跳屏,严重的直接手机屏幕不显示,这种情况需要更换屏幕总成了。

二、手机主板问题

  手机主板问题常出现在被摔过或进水的机器,摔过导致芯片虚焊接触不良,显示座子、显示芯片、显示线路工作条件不足,以及相连的元件是否虚焊等。

  需要注意的是,更换屏幕会遇到15天弹窗和原彩功能丢失的问题。

  从iPhone11开始,苹果又对手机屏幕进行了加密,在更换屏幕会弹窗,提示“无法验证此iPhone屏幕时正品Apple屏幕”,虽然不影响使用,但对于有强迫症的朋友来说,弹窗15天实在受不了,而且手机也没有原彩功能。但这些都不是问题,通过维修师傅的专心研究,已经将其一一攻破,可以通过搬芯片来解决。

  而且无论是原装屏还是国产屏幕都可以用专门的原彩修复工具来恢复原彩功能。

  不过,这需要专业的维修师傅来操作,所以,找一个靠谱的专业的维修店,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官方售后更换维修,但是价格会比第三方要高很多。官方维修还是第三方维修,想必大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了吧!

  如果有疑问或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第一个调试白点有点不靠谱

网友:
谢谢分享,现实中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屏幕物理损 坏,不换不行

网友:
第一个感觉有点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