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1-21):
戴尔 p2314ht

故障: 通电不接信号,屏有显示.  LED屏.   显示DELL LOGO  倒计时关闭屏幕.

接VGA 或者  DVI  .  屏亮一下,就灭.

电容都换了. 电源板上电容和1117 3.3已换.  ROM也刷了.

现在搞不明白是电源板,还是主控板问题.  求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也拆了, 一样的现象.

这个D的阻值. 0.004     拆了也这样.    也怀疑过这里的问题,但是待机时,屏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