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2-01-21):
          型号:华硕P8H61-M  LX REV1.01
          故障现象:不亮机
          老机型有点位,测量整版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既然三大条件全部正常那就刷BIOS吧。官网的,论坛的刷了很多个都一样。现在后悔了,其实官网的不行就不必再试了。
         拔掉内存能报警,插上内存不报警也不亮机。以为是内存不过,去修内存条件吧。结果修了一大轮没有结果,看论坛通病说PU14和PU18直接拆掉可以解决不过内存问题,这两个芯片据说控制超频的,不要也是可以的。结果拆掉故障依旧。又有人说SQ16和SQ17会导致不过内存。又试了故障依旧。修了半天结果把内存修坏了。
      最后发现居然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仔细检测居然是没有集显供电。插上独立显卡能亮,用集成显卡不能亮。当没有集显供电的时候,主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键盘大小写也不能锁定的。关键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没有集显供电,因为主板是亮机后才产生集显供电的,有些主板亮机后也是么有集显供电的。

测量集显MOS管正常,测量控制芯片PU6的各大条件全部正常,那只能更换PU6看看。结果是修复成功。再次测量集显供电,发现开机一瞬间有0.9V,然后亮机以后为0V。测量另外一块不同型号主板发现开机一直有0.4V的电压。为什么不一样我估计是CPU不一样的原因。
      总结:没有集显供电主板是不能亮机,也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开机以后集显供电也会为0V。没有经验真的很难修。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这种情况太容易误认为bios问题了

网友:
这主板维修过程有点意思,换了是我,肯定走弯路了。

网友:
修板人不易啊,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6系列7系列有的板子电压出来降到0.45V。有的出来下就没有了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在的主板修起来没钱赚,一般小问题修修,要查信号就不修了,我们这里修块板子就30块钱,懒的费那么多心思去修,还是修本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在的主板修起来没钱赚,一般小问题修修,要查信号就不修了,我们这里修块板子就30块钱,懒的费 ...

你说得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是同行修板子确实只有30元,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好歹也有30元能买两个饭盒。散客可不止收30元吧。还是有一定的维修价值的。就算真的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如G41那些老主板但是能修最好修一下,能学习一下维修技巧嘛。

网友:
说修吧又麻烦又不值钱,说不修吧那么大一块板子扔了可惜。

网友B:
还好终于修出来了,不是料板+1

网友:
6系列的确是跑码过内存后厨集显供电,走过一样的弯路

网友:
我才开始学修了个zh77的,查了图纸无意把集显的上管供电给断了,插上独显就能用了,要是不断上管电,插上独显也不行。管子都没短路的。我就叫别人这样用就行。慢慢学习中

网友:
前两天刚遇到一块同样故障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这种情况很难修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找到问题不容易。

网友:
高手啊,这思路让我学习了!

网友:
这主板维修过程有点意思,换了是我,肯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遇到一块同样故障的,太感谢楼主了,

觉得好你加加分啊,自己又不会少东西。

网友(2022-03-20):
引用 网友B:
还好终于修出来了,不是料板+1

我就不明白那些人料板是怎么来的,一大堆料板让人好羡慕。理论上每一块主板都能修好是不存在料板的,每一块料板都是翻车的证据。反正我的料板就那么几块。

网友D(2022-06-29):
你好,这个点位图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点位图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啦

自己论坛找吧~一找一大把,拒绝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