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1):
炫龙a60lBIOS芯片哪个是啊,卡logo,估计是BIOS设置有问题,想刷一下苦于不认识BIOS芯片。
求大神指导一下,感觉是这两个,正面也有相似的,没拍照

网友A:
就这俩其中一个  拆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俩其中一个  拆下来试试

认真的吗

网友:
管它哪个,先干了再说,不行再换一个

网友B:
型号看不清,容量大的是主板bios,小的是ec bios,或者简单粗暴,靠近ec的就是ec存储器,另一个就是主板bios 芯片

网友:
型号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看不清,容量大的是主板bios,小的是ec bios,或者简单粗暴,靠近ec的就是ec存储器,另一个就是主板bios 芯片

网友:
这太明显了,25B32是bios,16是ec

网友:
25Q16应该是主板bios,25B32应该是EC程序

网友:
32是4Mbios  16是2Mec

网友:
都不认识,告诉你了你能刷吗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用编译器重新刷了u9,u10吃了一年灰的笔记本又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