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图m6506,不上纸还有异响,秒杀!

楼主(2022-01-21):
开机预热完之后,启动的时候,还有打印进纸的时候,都有异响,就好像电机转不动的声音,嗡嗡的声音,我直接说哪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硒鼓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最后没找到问题,放弃了,这台打印机本来我也没抱太大希望,我都不想修了,最后无意中,发现硒鼓的鼓芯,太紧了,完全卡死了,根本拨不动,手都磨掉了一层皮,都没有拨动,我就觉得这肯定不正常,再紧也不可能这么紧,电机也带不动呀,然后我就把鼓架和粉盒,分离开了,然后再拨动鼓芯,稍微能动一点,还是很难拨动,然后再把鼓芯中间的转轴,给抽出来了,把鼓芯拿下来,然后再把刮板和鼓芯,残余的碳粉给清理干净,最重新组装好,再转动鼓芯的时候,发现很轻松不费力,我感觉问题已经解决了,再把粉盒装好,塞进打印机,开机启动,启动的异响声音没有了,再打印测试都一切正常,我觉得我以前所遇到的,应该都是同样的问题,只是维修思路走差了,越走越远,平时都是越是小的问题越是容易忽略,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想一想哪些容易忽略的地方,说不定就中奖了,好了,只是一点维修经验,随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我觉得很实用,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吧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硒鼓解决,这个情况原装的粉盒少见,换的国产粉盒比较常见

网友A:
用排除法肯定先换硒鼓啊经验有待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排除法肯定先换硒鼓啊经验有待提高

搞笑呀你,没有硒鼓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难道你每台打印机都要先买个硒鼓回来试一下吗,这不是经验的问题,维修不能乱修,你要擅于发现问题,找到问题所在,再排除问题,像你这样修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鼓,可能偶尔会碰对,哪如果不是鼓的问题怎么呢,新鼓准备留着自己用吗,像我修电脑一样,你问题不锁定准了,上来就乱换,最后成本投入了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笑呀你,没有硒鼓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难道你每台打印机都要先买个硒鼓回来试一下吗,这不是经验的问题,维修不能乱修,你要擅于发现问题,找到问题所在,再排除问题,像你这样修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鼓,可能偶尔会碰对,哪如果不是鼓的问题怎么呢,新鼓准备留着自己用吗,像我修电脑一样,你问题不锁定准了,上来就乱换,最后成本投入了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硒鼓没有修毛线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是为了说明是鼓的问题,而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思路,你要明白问题具体产生的位置,而且怎么出现的问题,就是要换鼓的话,最起码你知道了是怎么坏的,你换鼓也胸有成竹,更大的把握,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排查一下问题,如果没有出现我所说的问题,那就不是鼓的问题,没有那个必要浪费这个钱,还浪费时间,都知道是鼓问题,你知道是鼓哪里坏了,你研究过吗,对不对,上来就换鼓,你又怎么知道一定就是鼓问题,哪有那么多的鼓给你试,修机子一定要思路明确,有思路你才知道往哪里下手,才能得心应手,没思路那都是瞎碰,钱花了机子没修好,得不偿失,还不如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