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五脚IC

楼主(2022-01-21):
1660的显卡,这几个五脚IC不知是什么,连着供电芯片EN信号

网友A:
丝印 END8X SC-74A,SOT-753 SOT-23-5封装 ( (30118 #40200-END8X)

30118 #40200-END8X芯片丝印END8X 参数信息
芯片丝印:        END8X
封装名称:        SC-74A,SOT-753
物料编号:        30118#40200-END8X
管脚数量:        5pin
电源输入:        1
接地输入:        2
商品类别:        电源集成电路 , 电压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 END8X SC-74A,SOT-753 SOT-23-5封装 ( (30118 #40200-END8X)

30118 #40200-END8X芯片丝印END8X 参 ...

感谢指点,其它三脚脚位定义有么

网友:
显卡上到处都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