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核心辅助供电电感阻值偏低

楼主(2022-01-21):
有十几张7850的板子都是同样的问题,这两路电感正常阻值应该在二百左右,问题卡测量阻值在一百以下,二三十,七八十这个样子,拆掉电感发现核心一端阻值偏低,把这一路强的IC都拆了换新依然不行,然后核心拆了阻值还是低,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拆掉电感发现核心一端阻值偏低”, “核心拆了阻值还是低”, 1是你的测试表坏了(或者是破表), 2是电路上面的其它元件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感发现核心一端阻值偏低”, “核心拆了阻值还是低”, 1是你的测试表坏了(或者是破表), 2是电路上面的其它元件有漏电

表肯定没问题,我的两个新表测的都是这个情况,电路上基本就只剩贴片电容和电阻了,该如何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感发现核心一端阻值偏低”, “核心拆了阻值还是低”, 1是你的测试表坏了(或者是破表), 2是电路上面的其它元件有漏电

又修到一张r 9 280也是这种情况,只要连接到核心的,阻值都偏低,显存供电,核心供电,辅助核心供电等,上电测量电压都正常,都可以出来,就是十秒后掉电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