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一台昂达B220一体机奇葩的USB口问题把我给整翻车了

楼主(2022-01-21):
  一台昂达B220 拿来说是只有靠近插电源接口的两个USB口能用,叫我帮修一下。 开机进系统,是WIN7系统,确实只有两个USB口能用

只有图中这两个口在系统里可以用,进设备管理里看只看到USB3.0和一个可扩展什么的两行信息,感觉不对没有看到2.0驱动信息。当时没有拍照。旁边两个USB2.0和开机键小板上的两个都是插什么都只是灯亮一下就灭了

直接报价给客户之后同意修,直接拆机检测,通过检查发现这四个USB 2.0接口都是由一个USB扩展芯片转出来的。

   这个时候并没有直接怀疑这个芯片,我用我自己的硬盘给装系统,就是在装系统的时候发现主板进BIOS设置里全部的USB口都能正常用,而且同时原来进系统不能用的接口我接U盘进PE,一样能进到PE。但是进到PE之后这四个之前不能用的USB口也一样不能用。这时候怀疑BIOS问题有问题,就在论坛里找到一个贴有J19AV30B.我这个也是J19AV40B,有点不一样,但是看他发的主板图上元件都一样。刷了上去也一样故障。说明不是BIOS问题。就通用能正常使用的两个接口给装了个WIN10系统,安装好之后进系统测试。发现一样只有原来两个接口能用。但是这个时候发现其他四个接口有个奇怪现像就是在你插上鼠标或者U盘的时候你听到的声音是拔出来的声音。你拔U盘出来你听到的声音是插上去的提示声。同时拔U盘出来右下角有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插入。搞维修这么多年,我可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不过我当时还是觉得这个USB扩展芯片问题可能大一点。但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有BIOS设置下USB口它可以用。最后还是觉得先订芯片回来。等芯片回来了我装上去,以为有奇迹发生。结果还是一个样
   这个时候我开始怀疑可能是桥内部USB线路问题了,但是从检测USB全部接到南桥内存的2.0的数据线压降对比是看不出来有问题的。最后我还是要做一个实验。
我把这个芯片唯一 一对连接到南桥的数据线给直接转到其中一个USB口上,然后进系统发现切实和前面说的一样,在BIOS下可以用,进到系统就是插鼠标就提示拔出的声音,拔出鼠标就提示插入的声音。
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这一组从南桥接到芯片的信号线给断开,然后从进系统能正常用的两个接口,把其中一个USB2.0的接口给断开用这组的信号线给接到这个芯片上。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可行的,

    正好有个空着不用的USB口,把它飞线改接到另一个接口。
   开机进系统这回可以正常使用了,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USB口问题,一般来说南桥内只要有一组USB口坏,基本上别的都不可能正常。但是这个J1900的CPU就给我上了课。
正常之后在系统下可以看到2.0的驱动了。如果你也遇到同样问题,看到我的贴你就能轻松解决了。发贴不容易,看过觉得好,麻烦给我加个分鼓励一下

网友:
有想过是win7系统的识别问题吗?

网友:
也就是说,还是南桥有故障。

网友:
整改玩意就是三桥合一,有时候问题多

网友A:
谢谢分享,你不直接报价给客户换南桥么? 这样修来修去,费时费力,我有点好奇,你报价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你不直接报价给客户换南桥么? 这样修来修去,费时费力,我有点好奇,你报价多少呢?

报不了多少钱,就是因为知道客户如果要换桥他就不修了。没有办法生意不好有一台修一台了

网友:
直接换主板,桥就没折腾的价值了

网友B:
反正是一体机 弄个usb hub装里面~

网友:
楼主是真有耐心 一般人早就不会搞了

网友:
还是觉得加个可以5v供电hub更省事儿啊

网友:
楼主兄有没有昂达770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耐心,给你手动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是一体机 弄个usb hub装里面~

飞四个接口

线

网友:
加个分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