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小米L55M5-AB灰屏维修

楼主(2022-01-21):
此电视是一体板,也就是主板排线链接到边板,没有逻辑板的,据说这个是通病,电视是三星屏,通电有背光没有图像,下面请看图,只要割断8根线就可以,记得手要稳,8根,不多也不少,割多了会抖屏,会废的,边板靠身,右边的边板,注意这8根线,旁边有3根不能碰,看仔细
注意:采用一刀割会有色彩偏差,个人认为不是首选。建议使用第二种方法。拆除边板的   R11   跟  R18  位置在边板{排线插口左右两边} 如果选择切割,先与客户商量好

意:

网友A:
不出2个月会回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出2个月会回来的。

这个技改屏,不会的,很多案例试过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C:
三星Y16屏,,技改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Y16屏,,技改不耐用

这个跟贴胶带基本一样,以前贴过一台创维的,至今2年还在用

网友:
不过一个问题,有人反应,这样做法色彩有点偏差,但是没办法,不然屏就丢了,不然就只有这样去使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插入排线位置,左右各有一个贴片电阻R11跟R18拆掉这2个也可以,我客户有反应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拆出来擦排线,不行就是Y点烧了,神仙也救不了

反正他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改屏,不会的,很多案例试过了。

别自欺欺人,接触过修的同都不敢写保单,知道三星屏为什么回返修吗?就割几线可以,莫说割了,就算接地,加电压,减电压也于事无补,不是打击你,这是事实。哄骗一个客户花点钱是正常的,想耐用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自欺欺人,接触过修的同都不敢写保单,知道三星屏为什么回返修吗?就割几线可以,莫说割了,就算接地,加电压,减电压也于事无补,不是打击你,这是事实。哄骗一个客户花点钱是正常的,想耐用不可能。

3个月内看看吧

网友:
三星屏断掉一侧Y,修过几个,没回来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大佬讲解下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大佬讲解下

左右两个边板是并联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大佬讲解下

应该是切断   COF   的VGH     VHL    供电,COF   或者是屏内TFT  短路了

网友B:
很幸运,到现在电视还一直在用,客户是老人,天天看电视,晚上客户打电话来,以为电视返修了,结果是电脑装系统,到客户家,问客户电视问题,老人说,天天看4-5个小时,至今没事,

网友E(2022-06-09):
拆了两个电阻就可以了吗?

网友E(2022-07-10):
引用 网友B:
很幸运,到现在电视还一直在用,客户是老人,天天看电视,晚上客户打电话来,以为电视返修了,结果是电脑装 ...

你是师傅吗?我的小米也黑屏了,能帮修吗?有酬劳

网友E:
怎么能联系你

网友E:
小米l55m5ad,开机开一会就重影,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22-08-09):
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