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H110M-DS2 (rev. 1.0)支持8代CPU的BIOS

楼主(2022-01-21):
如题,使用G4400能点亮,但是用I3-8100就点不亮,听说要魔改,有这个BIOS的大哥可以分享一下吗?刷了官网最新的F24都还是不支持

网友A:
试试这个,最好就是编程器刷,要么找win系统下刷,记得关闭杀毒软件,可支持678代,技嘉的支持的处理器看版本,屏蔽好cpu针脚

网友A:
DDR3内存版本可以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内存版本可以用这个

谢谢回复,DDR4的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最好就是编程器刷,要么找win系统下刷,记得关闭杀毒软件,可支持678代,技嘉的支持的处理器看版 ...

版号不一样也可以吗?
CPU针脚怎么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DDR4的有吗?

第一个就是ddr4的,cpu-z或查看cpu编号,b0版本的处理器不用屏蔽,其他的度娘一下吧

网友(2023-08-01):
这个支持DS2还是S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