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K650C-I5,不触发,无待机,偶尔正常。

楼主(2022-01-21):
一台战神K650C-I5,插电无待机电流,按开关没有反应,去掉电池,偶尔会自动触发,进系统正常。

拆机,测待机时无3V  5V ,开关 有17V,能够正常拉低。
测UP6182, 16脚19V, 13脚 3.5V ,1脚 1V ,6脚 0V.
有人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南侨坏了吗?
不好意思,看通病,走了弯路,还是应该相信第一感觉的判断
开关正常应该是19V ,D12拉低了,去掉正常。

网友:
图高清,感谢分享

网友:
无3V5V.先查VREG3 VREG5

网友:
此机修复,附上验证好的BIOS!

网友:
专业级的

网友:
先刷个BIOS在说

网友:
双向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

网友:
是bios原因吗

网友:
是不是连接开关的那个看起来像电感的二极管......

网友:
还好没去干桥 不然就不划算了

网友:
神州机子问题多

网友:
不是那个6脚管子有问题麻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开关为什么会有19v,然后楼主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开关为什么会有19v,然后楼主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呢?

上拉电压是19V的, 仔细看帖子,答案在最后一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压是19V的, 仔细看帖子,答案在最后一句话。

网友:
第六脚0v不正常

网友:
通病了 修了几十台

网友(2022-03-20):
很多人直接干那个八条腿,治标不治本,后续坏南桥,其实很多都是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