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熊猫牌的液晶显示屏 怎样

楼主(2022-01-21):
我联想的笔记本  看起来觉得分辨率太小 看图纸不方便  想更换高分辨率的屏  网店老板介绍我熊猫的LM156LFGL 02屏  网友们知道这屏怎样  熊猫的屏怎么样啊 示介绍

网友:
不一定能代换成功

网友A:
这个主要得看你的联想主板屏连接线是不是支持高分辨率的屏,还有接口和bios主板等参数是不是支持高分屏,一切都ok的话,才可以代换。

网友:
熊猫的屏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得看你的联想主板屏连接线是不是支持高分辨率的屏,还有接口和bios主板等参数是不是支持高分屏,一 ...

熊猫的屏 可以吗

网友:
店家说可以换   这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得看你的联想主板屏连接线是不是支持高分辨率的屏,还有接口和bios主板等参数是不是支持高分屏,一 ...

卖家说可以换这个屏

网友B:
好像没大听说过熊猫屏,好的可能性不大,为啥不换三星或京东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大听说过熊猫屏,好的可能性不大,为啥不换三星或京东方的呢?

还是换别的大牌屏 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