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触控平板显示器 开机亮一会就灭 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2-01-21):
工业触控平板显示器 开机亮一会就灭 高压板没事,最开始液晶驱动芯片烫手 ,驱动芯片换了以后  可以开机 不到1分钟 亮灭亮灭 循环 手摸圈里的管子  就是图中红色圈里的   特别烫手  ,买主板买不到 求高手指点 是不是需要换了它

网友A:
这个是一个1084的电压转换芯片,输出是3.3v,看下输出稳定不稳定,如果不稳定,可以考虑更换下它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1084的电压转换芯片,输出是3.3v,看下输出稳定不稳定,如果不稳定,可以考虑更换下它试下。

这个 特别烫手  ,我想买一个 淘宝搜不到这个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特别烫手  ,我想买一个 淘宝搜不到这个型号啊

1084-3.3,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 特别烫手  ,我想买一个 淘宝搜不到这个型号啊

这个原来就是不开机 ,充电器12V 5A 坏了 ,主板有几颗电容爆了也换了 ,开始亮了一下 一会屏幕就花屏上下跳动  我去摸液晶驱动芯片烫手  ,管子也烫手 拆了驱动芯片管子不烫了 ,我就买了驱动芯片换上了,换好以后 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不到一分钟   那个管子又特别烫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来就是不开机 ,充电器12V 5A 坏了 ,主板有几颗电容爆了也换了 ,开始亮了一下 一会屏幕就花屏上 ...

现在只能买这个管子 在换上试试 ,没招了

网友C:
芯片控制驱动 本身不会发热 有可能附近限制电流过大电压过大的元件失去了作用 导致芯片损坏 检查一下电路附近有没有其他元件短路了

网友D:
1084随便一台老液晶显示器都有的很好找的你先换一个上去如果不行的话检查一下周边的滤波电容多数是电容不稳定滤波数值下降导致波纹波动过大导致的

网友:
看是不是主控有问题

网友E:
1084是DC-DC转换器,图中是输出3.3v的,发烫需要测试输出端阻值是否正常,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果都没问题【建议用示波器测试输入和输出是否纹波过大】,直接换1084。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84是DC-DC转换器,图中是输出3.3v的,发烫需要测试输出端阻值是否正常,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果都没问题 ...

1084 换了 还是不行  过一会还是烫手 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控制驱动 本身不会发热 有可能附近限制电流过大电压过大的元件失去了作用 导致芯片损坏 检查一下电路附 ...

1084 换了 还是不行  过一会还是烫手 没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84随便一台老液晶显示器都有的很好找的你先换一个上去如果不行的话检查一下周边的滤波电容多数是电容不稳 ...

电容换完了还是 不行 就是烫手 一会屏幕就不行了

网友:
这驱动板。。。随便买就买到了啊

网友:
可以把5v那电感到1084 3.3的电容,和3.3v输出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量量电流看看,是不是3.3V负载过重啊

网友:
测量后级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把输出端的电容换了,不行再换1084。

网友:
1084本身或后级还有漏电

网友:
后级贴片电容漏电的多!

网友F:
屏幕坏了!找块屏试下

网友:
垃圾显示器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幕坏了!找块屏试下

单独测屏幕没事

网友:
查不出来 ,目前还等着 ,想买一个主板 找不到

网友:
昨天碰到一个开机出logo就暗屏的,补焊了下主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