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映众980ti显卡,除上面有

楼主(2022-01-22):
接修映众980ti显卡,除上面有波形,其余供电无波形,换了主控ncp81174 换了协控 81162 对调了mos复合管也一样。没有思路了。求大佬解释。
显卡

网友:
又来了一块一样的问题,说b站大佬修不好的,送我这里看看啊。

网友:
楼下问题解决了不,我遇到一块一样的问题,跑鲁大师十秒左右就重启

网友(2022-04-10):
BOOT 电容换一下

网友:
查下主控IC 有没有 给出PWM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