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 K670D正常显示,开机2分钟以后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22-01-22):
故障:战神 K670E正常显示,开机2分钟以后风扇狂转黑屏 掉电版号:6-71-W65K0-D03
W650KJMB-0C

测量CMOS电池2.8V换了依旧,刷BIOS依旧。
朋友都说是6脚温控电路是蓝天的通病。因为能开机,神舟主板业内出名的贵,不敢贸然大搞。这个温控芯片在哪里啊

网友A:
温控信号一个一个测,或者MTDK3S6R这种管子挨个换,主要查这个信号SMC_VGA_THER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信号一个一个测,或者MTDK3S6R这种管子挨个换,主要查这个信号SMC_VGA_THERM

前期有轻微进水。PU6,触摸板下面的按键地方

网友:
先处理进水地方

网友B:
处理过了,进水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过了,进水不严重

检查温度传感器保护

网友:
先看独立显卡出来了没有?

网友C:
独显没有认到,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没有认到,也是这种现象

谢谢,顾客放鸽子了,拿走了

网友:
这种故障要是有软件识别报错位置就好了

网友:
我好几天也遇到一台,没敢接,手里没有bga,没认到独显就关机,不接适配器就不认独显,然后风扇乱转,掉电,插适配器能认到显卡就正常,认不到也会掉电

网友:
主板还是有缺电压的地方吧?独显供电

网友:
六角管也有坏的,这个基本都是显存虚焊或者坏了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高定

网友:
今天遇到和你说的一模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有一台,再吃灰

网友:
重点关注显卡温度检测的I2C 总线上的 6脚管

网友(2022-04-16):
见到了,不认显卡,两分钟掉电,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