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光膜 除了角度外還有材質之分嗎?

楼主(2022-01-22):
偏光膜 除了角度外還有材質之分嗎?
我貼的外膜0度內膜90度~怎麼跟原來差那麼多?
原來是彩色~貼完後變只剩黃色~(我有拆下舊膜跟新膜在其他顯示器上測過~角度都一樣)
是我哪裡犯錯了嗎?(換了兩片都一樣)還是偏光膜有材質之分~希望有大神解惑一下~感激不盡
屏號 SHARP LM64P101 R

网友A:
贴前不先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前不先对一下?

因為客戶只拿屏來~~~我拆下原來的偏光膜跟新膜都比對過~~貼好後請客戶拿回測試 ~才發現差很多.問掏寶賣家他說有可能是特殊膜~他說他也沒貨賣!!!~可能嗎?

网友(2022-09-30):
在下也遇到了這型號屏,該屏是單色的屏(白底黑字),在撕開上偏光膜時,以為可以除膠了,沒想到發現還有一層透明的膜,本來不以為意,想說已經騎上了虎背上,只有繼續幹了,我使用的是彩色LCDTV用的偏光膜,結果無論我怎麼轉角度都無法得到原本的白底黑字,字體筆畫變得藍紫色,亮度也明顯地暗多了,想想應是少了那層透明的膜才會這樣,但不知這層透明的膜到底是甚麼膜,它介於上(外)偏光膜與液晶玻璃之間,真希望有高手可以解我疑惑,不勝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