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创维2彩电图像出现细均匀竖纹

楼主(2022-01-22):
电视出现均匀竖纹,不知从何下手,谢谢大家参与!谢谢

网友:
要看整个画面,有花斑吗?逻辑板,屏接线,Y漏电都有可能。

网友A:
原来背光灯换了,电视亮了就这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背光灯换了,电视亮了就这德行!

屏接线没处理好,用专用电子清洗喷剂洗一遍,切记不要学三流维修师傅用橡皮擦来擦金手指,否则就废了。

网友:
屏线试一试

网友:
多拔插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