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泰克示波器白屏维修

楼主(2022-01-22):
一台泰克3023B,开机白屏,按键没反应。拆开看了电压15V。刚接触示波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网上查了说是主板问题。求高手分析下。或给个思路。

网友A:
把 DALLAS 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 DALLAS 换了就好了

哪个是DALLAS?求解

网友B:
这个里面需要写资料进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需要写资料进去吗

不需要的。不过新的一般买不到,都是些翻新的。换电池重新封装的。不原装外形的大一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不过新的一般买不到,都是些翻新的。换电池重新封装的。不原装外形的大一号。

换了。还是一样白屏的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开机就白屏。按键灯都不亮,也没听到滴声。就是主板没工作一样。能否说下这个板的工作做条件。有几个电压.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应该测量一下屏幕的供电对不对?屏幕的偏压有没有?

网友:
然后再测测屏幕的像素时钟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DALLAS?求解

这个是DALLAS

网友:
换块好的主板屏幕显示正常

网友C:
把每个电压都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每个电压都量量,

需要量哪几个电压?

网友:
大芯片换了还是白屏。问题应该是出现在CPU这边。量了下上面2个管子电压只有1.35V,正常是有1.5V的。请问这2个是什么供电的。

网友(2022-03-30):
这和种机最好的办法有相同的一台对比测试才好修,没有条件只能把基本的供电保证正常和时钟条件测量出来才好判断。

网友:
最好有相同的一台对比测试才好修

网友:
有一块好的板子,除了CPU其他都调换了遍。开机还是白屏。把拆下的芯片换回好板上也正常。

网友:
现在想把采集陶瓷版拆下来。有什么方法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