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海韵GX850电源求助

楼主(2022-01-22):
CM6500UNX芯片边上有个贴片三极管炸了只看到前面丝印501有那位师傅知道完整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A:
SOT23-3的封装?
应该是 ZRB500F01TA,不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3的封装?
应该是 ZRB500F01TA,不是三极管

确定吗 其中一个脚串联了几个大电阻到整流桥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3的封装?
应该是 ZRB500F01TA,不是三极管

确定吗

网友:
有丝印反查的网站

网友B:
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T23-3的封装?
应该是 ZRB500F01TA,不是三极管

ZRB500F01TA 丝印 50I 501 电压基准 SOT23-3

网友:
楼主再发一张电路板6500包括周边元件的全照,这样大家可以更准确的帮你。

网友C:
SVD501,淘宝有卖

网友:
路过,电源没修过来学学经验,过年好

网友:
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观察整体电路看它起什么作用就知道是啥了

网友:
有诈的还是要好修一些

网友:
丝印DQ=CB 是一个24脚ic找不到是什么型号,淘宝上也没找到对应的丝印,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D:
就是个三极管,不能死脑筋查丝印,应该根据外围电路去分析。可以明显看出C极接大阻值电阻到整流桥正极。E极接地,左边细线是B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三极管,不能死脑筋查丝印,应该根据外围电路去分析。可以明显看出C极接大阻值电阻到整流桥正极。E极接地,左边细线是B极。

修正下E极通过电阻进IC。其实左边的三极管和坏的是一样的,可以拆下量一下,确定管子带不带阻尼。

网友:
换同样的管子就行了 不是npn就是pnp功率尽量用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怎么样了?

不是2楼说的这个型号 换上去PFC电路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SVD501,淘宝有卖

确定?2楼师傅说的这个型号不对 换上去PFC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