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定时温控器的已经是什么吗?

楼主(2022-01-22):
一个类似电热毯的定时温控器,红圈中的元件应该是烧坏了,没有标识,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补充内容 (2022-6-27 11:00):
最后查到了这个电阻叫绕线电阻,体积比较大,两端有铁帽。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里的电阻吧~

网友(点评):
不是阻容降压的那个电阻,我猜是负载电阻,这板子电路用684电容大了,684电流可以达到45m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里的电阻吧~

反正就是个电阻

网友:
电阻是电阻但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阻容降压里面串的电阻烧了,电容也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