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请各位老师看看戴尔15-3562主板的BIOS芯片是哪个

楼主(2022-01-22):
请各位老师看看戴尔15-3562主板的BIOS芯片是哪个,谢谢!才学这个东东,搞半天找不到,见笑了!!图片

网友:
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如果实在看不出来的也可以在图纸上找一下就行了,一般BIOS芯片比其他类似的要大一点,宽一点,在EC或者桥附近,如果有两个BIOS的就EC、桥附近都有,芯片上的第二行一般是25开头,一般情况是三行英文和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看不出来的也可以在图纸上找一下就行了,一般BIOS芯片比其他类似的要大一点,宽一点,在EC或者桥附 ...

非常感谢!讲得很细,很专业。跟着师傅走不会栽跟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讲得很细,很专业。跟着师傅走不会栽跟斗

芯片是找到了,但是编程器识别不出来这个芯片,所以无法烧录,有什么高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