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25LB128CS1G可以用什么芯片代????

楼主(2022-01-23):
求助各位老师25LB128CS1G可以用什么芯片代,这个是戴尔15-3562机子的BIOS芯片,在刷机时无法识别到这个芯片,请求各位老师指点,搞了一天毫无头绪,特来寻求帮助,万分感激!!!!!芯片上的代码:B1727     25LB128CS1G    plA403        故障:放一段时间没用,现在插电自动通电,风扇猛转,按住开关键无法关机,需拔掉适配器,之前拿到维修店修过,BIOS芯片明显动过(不知换过没有)修好了用一段时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没必要纠结25芯片,坏了换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25芯片,坏了换一颗

是换同一个型号吗?还是用别的型号代啊?请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25Q128JV可代替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新年快乐!!!

网友:
换一个同样容量的就是了

网友B:
L是低电压,128比特就是16兆容量,按这个条件随便找25芯片,主板bios对于片块大小没那么多要求,不管是128尺寸还是4k尺寸一般都兼容

网友:
半月大师说得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是低电压,128比特就是16兆容量,按这个条件随便找25芯片,主板bios对于片块大小没那么多要求,不管是128 ...

太感谢了,受益匪浅

网友C:
之前听一位大神说过只要大小差不多,可以随便换,芯片只是个载体,重要的是芯片内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听一位大神说过只要大小差不多,可以随便换,芯片只是个载体,重要的是芯片内的数据

是的,也是有个老师回的。

网友:
只要容量一样就行

网友:
最好是买一个一样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找个同容量就可

网友:
得较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