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显卡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1-23):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显卡上的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多谢了

网友A:
74系列门电路?电源管理芯片RT9259A?LM324思路运算放大器?都没个具体清晰的芯片型号图,光让我们猜,我也很难说出实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系列门电路?电源管理芯片RT9259A?LM324思路运算放大器?都没个具体清晰的芯片型号图,光让我们猜,我也 ...

好的知道了

网友B:
这是14脚芯片,在显卡上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14脚芯片,在显卡上有一定的作用。

有一定作用我差点以为数模转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