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机械革命笔记本乱插适配器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2-01-23):
还是同行送来的,还是被同行乱搞整坏的...乱插适配器导致不开机!我就想不明白这种人还修电脑...随便拿个适配器不管电压合不合适接口长得像就往上怼...这下好了吧?检查发现南桥,ec,CPU附近MOS管跑码晶振PWM波形后发现加电一瞬间电流跳到1A然后就断电...这明显是主板上面有短路!

在检查CPU供电MOS管压降时发现0.2-0.3V之间跳变,仔细检查后发现显示排插下面四科小电贴片电容有短路拆掉后开机恢复正常

修好后装上硬盘装机测试,发现系统还有问题...装完系统后维修正式结束!装Ghost系统步骤就不用在这种高手论坛里面废话了

网友A:
那个电源不错。是不是价格不低。

网友:
电源不错,眼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不错。是不是价格不低。

日狗牌这东西不好用...半年不校准就不行!

网友C:
楼主的装备看着很舒服哈,

网友:
基本不都是19v的电源

网友D:
这个一是修机,二是秀工具

网友:
没有这样的人怎么行,有钱赚挺好的

网友:
这万用表不应该拍特写

网友:
没有这样的同行,怎么多赚钱?怎么买这么多工具?

网友:
好多设备啊!!

网友:
对你的技术 感觉一般    秀出来的,是你的设备 我喜欢

网友:
修的不错,工具也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狗牌这东西不好用...半年不校准就不行!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E:
LZ的上阵武器很牛逼,应有尽有

网友:
和我的电源和示波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是修机,二是秀工具

格局啊...拍这几样破烂你说秀工具?天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装备看着很舒服哈,

开店第一年没什么钱,买的一堆垃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的上阵武器很牛逼,应有尽有

一堆垃圾,有钱不会用这些破玩意

网友B:
好多人说我秀工具,说实话我这是第一年开店工具都是捡便宜能用的买!你们这样说我实在想不明白...我这不叫秀工具,是哭穷!!!

网友:
单路输出不够,双路并联来凑啊!优秀!

网友: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
这个充电很特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人说我秀工具,说实话我这是第一年开店工具都是捡便宜能用的买!你们这样说我实在想不明白...我这不叫秀工具,是哭穷!!!

说得好,辣鸡普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人说我秀工具,说实话我这是第一年开店工具都是捡便宜能用的买!你们这样说我实在想不明白...我这不叫秀工具,是哭穷!!!

要买就买安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