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网灯只亮一个,求大神在

楼主(2022-01-23):
台式机主板网灯只亮一个,求大神在线指导。给米,南桥网络芯片已经换过了,本人已找到问题点。无法理解解决,求大神

网友A:
改成10M是不是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10M是不是能通?

你不能在线指导一下

网友:
或者网卡头坏

网友:
灯亮说明网卡到桥是正常的,是网卡到接口的问题,你可以量下背面的左边两个引脚和右边两个引脚的阻值

网友:
还有个就是你换了网卡,如果没有刷网卡地址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请求在线指导

网友:
提醒一下,驱动不对也会只亮一个灯。

网友:
加个PCIE  网卡   或者USB  网卡  多省事

网友:
雷打坏的,还是正常坏的

网友:
可以可以,真心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这是个知识点

网友:
没有断线就换网卡芯片

网友:
大概率是网卡芯片坏掉了

网友:
不是隔离变压器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