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7000 不开机通病

楼主(2022-01-23):
发个通病  同样问题修好了3台  联想Y7000  版号NM-C221    故障现象 待机略高,0.05  按开关没反应    实测主电已过, 待机没有,,,问题是 5V 短路导致,是TPC边上的电容短路导致   , 拆除即可, 上图

网友:
把电容编号写出来更好!

网友:
是哪个位置标准一下

网友:
又是发财小电容

网友(2023-01-08):
确实是通病修到过,同样位置的电容

网友(2024-08-05):
还未遇到。。。。。

网友(2025-01-17):
NM-C221 图纸与点位

网友:
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