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80send 不通电

楼主(2022-01-23):
如题 接了个显示器的活 插可调电源待机0.003 显示器指示灯不亮 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检查 各电压 3.3v 5v 正常 升压电容19v 不正常 追查来源 Q22 D及19v  G级0v G级跑线到芯片u17 BIT3267 8脚 供电19v 7脚EN 0.46 1脚输出 0v 追查EN 到主控芯片 查的条件基本满足 看见8脚程序芯片 用809想读取程序想刷个看看 结果能正常到芯片型号 数据读不出 老是提示引脚接触不良 到这里基本可以判定数据芯片坏 不知道原机程序大小 25L0080 论坛查了下说是512k的 料板拆了个25L004E 大概是一样的 好的能正常读写 刷上OK U16 只要高于2v就能工作 实测开启为3v Q22 G级为7.5左右  升压电容 37v 到此维修结束 感谢坛友提供的程序 程序就不放了 论坛有的

网友:
原来是程序芯片坏了引起不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