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修很干净的一张卡,是不是核心挂了?

楼主(2022-01-23):
如题,所有供电正常,连接核心的阻值低,但没有短路,通电后核心发热快,跟同型号对比,的确发热快,很快就烫手,然后就没电压了,应该是核心挂了吧?

网友A:
核心供电测了吗?如果正常大概率核心坏。

网友B:
干测量只能做5秒,不加散热器也是胆大

网友C:
破A卡,低端卡市场混乱,别去赌了

网友:
裸奔啊 要废

网友:
不加散热就通电,要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测了吗?如果正常大概率核心坏。

测了,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干测量只能做5秒,不加散热器也是胆大

没事的,显卡都有保护,高温自动断电,除非测试,不然不用装散热

网友:
这个卡加散热器也会断电,因为发热大,散热散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测量只能做5秒,不加散热器也是胆大

没有满载的显卡是没问题的玩游戏,核心至少能抗300度吧,空载也就100顶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A卡,低端卡市场混乱,别去赌了

我这都是低价收自己修,高端卡不敢碰,那才是坑,一帮市场价1500以上的卡我是不收的,或者出价很低,高端卡坏了主人第一想法肯定是修,只有修过修不好才会卖,千元以下的卡,大多数懒得修,毕竟修修费用也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的,显卡都有保护,高温自动断电,除非测试,不然不用装散热

很多卡的过热保护都省掉了,为了几分钱

网友:
加散热  bios 降频  能用将就用吧。。。这应该就是体制差了。

网友:
好歹贴个散热片啊

网友:
显卡挂核心的居多,所以一般我不修显卡!

网友:
舍不得干核心,准备干了

网友:
显存缺焊,BIOS程序有问题也很正常

网友:
核心坏的概率有点大,楼主别放弃

网友:
阻值低,不亮排除显存,只能干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