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坏了,请问用什么开卡工具

楼主(2022-01-23):
2258XT芯片,用chipeasy1.630测不到,用荣慧开卡工具能看到,开卡报错,是我哪没做对还是工具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2258XT的教程

网友:
已经搞定用的:SM2258XT_SNK-BiCS3_PKGS1022A_FWS1022A0,给后来者一些查到的错误代码和翻译
0x01>Open device handle fail (01)>无法获取设备句柄
0x02>Allocate memory fail (02)>无法配置一些缓冲区来启动开卡线程
0x08>Check FW RunMode fail (08)>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取得目前FW跑在哪个模式下
0x09>Read Parameter Table fail (09.01)>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读取参数表
0x09>Read Parameter Table fail (09.02)>找不到参数表内指定的字符串或标签
0x09>Read Parameter Table fail (09.03)>找不到FlashID资讯
0x0A>Read IDTable fail (0A)>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读取 IDTable时
0x0B>Keep Serial number fail (0B)>无法从IDTable或MPInfo获取序号
0x0C>Read MPInfo fail (0C)>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读取MPInfo时
0x0D>Check ChangeID flag fail (0D.01)>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读取参数表时
0x0D>Check ChangeID flag fail (0D.03)>参数表错误
0x10>Download MPISP fail (10)>载入MPISP过程时遇到配置内存失败
0x11>Download MPISP fail (11)/(04.02)>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强制进入ROM Code模式时
0x11>Download MPISP fail (11)/(06.02)>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载入代码时
0x11>Download MPISP fail (11)/(06.03)>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取得目前FW跑在哪个模式下
0x11>Download MPISP fail (11)/(06.04)>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重置 CPU时
0x13>Read FlashID fail after download MPISP (13)>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读取FlashID时
0x14>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14)>不支援不对称配置
0x15>Can't support multi-die unbalanced mode (15)>不支援多叠Die不对称配置
0x16>Can't support this multi-die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16)>现在只支援 缺的那颗NAND要是最后CE或最后的Die
0x17>Compare Flash Fail (17)>FlashID 资讯与FlashDB不符合
0x18>GPIO Check fail (18)/(3C.01)>检查有关Toggle Pin 的设置
0x18>GPIO Check fail (18)/(3C.02)>检查有关 Reliable Pin 的设置
0x18>GPIO Check fail (18)/(3C.03)>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18>GPIO Check fail (18)/(3C.04)>检查有关 AleExtend Pin 的设置
0x19>Channel0-CE0 didn't exist flash (19)>不支援 CH0 & CE0 不存在的布局
0x1A>Check MPISP Mode fail (1A)>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1B>Not MPISP Mode (1B)>目前不是MPISP模式
0x1C>Check SanDisk Bics Read Retry fail (1C)/(3B.01)>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1D>Some die didn't support RR function (1D)>有些 Die不支援 Read Retry功能
0x1E>Read B16/B17 Grade fail (1E)/(3A.01)>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1F>Flash Mixed Different Grade (1F)>混到不同等级的Flash
0x20>Dump system block fail (20)/(13.01)>载入参数表失败
0x20>Dump system block fail (20)/(13.02)>读取Flash Page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20>Dump system block fail (20)/(13.03)>读取所有 INFO Block失败
0x20>Dump system block fail (20)/(13.04)>读取所有 ISP Block失败
0x20>Dump system block fail (20)/(13.05)>读取 Bad Info资讯发生ECC失败
0x21>SRAM Test fail (21)/(07.01)>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21>SRAM Test fail (21)/(07.02)>SRAM测试失败
0x22>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0A)>读取FlashID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22>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0B)>读Flash连接测试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22>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FlashID 不同于 FlashDB 设置
0x23>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1)>CH或CE的数量为零
0x23>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每个 CE 的 Die 数量与DataBase不同
0x23>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D)>每个CH的CE位置是不同的
0x23>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E)>CE组态与设置不符合
0x23>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F)>CH组态与设置不符合
0x24>Build Parameter Table fail (24)/(12.27)>这不是TLC Flash
0x24>Build Parameter Table fail (24)/(12.28)>检查参数表的内容正确性失败
0x25>Set CardMode fail (25)/(26.01)>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25>Set CardMode fail (25)/(26.02)>将L06B转换为B0KB失败
0x26>TranRTC fail (26)>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Dll功能)
0x27>TranADJ fail (27)/(0C.01)>No Good Window 可读取
0x27>TranADJ fail (27)/(0C.02)>No Good Window 可写入
0x27>TranADJ fail (27)/(0C.03)>写入全部失败在TranRead (Dll功能)
0x27>TranADJ fail (27)/(0C.04)>读取全部失败在TranRead (Dll功能)
0x27>TranADJ fail (27)/(0C.05)>写入全部失败在TranProgram (Dll功能)
0x27>TranADJ fail (27)/(0C.06)>读取全部失败在TranProgram (Dll功能)
0x27>TranADJ fail (27)/(0C.07)>Tran 介面失败
0x2A>Get LastTimeBad fail (2A)>缓冲区偏移量超出,可能是InfoBlock资讯错误
0x2B>Get RunTimeBad fail (2B.01)>TotalRunTimeBad 数量为零
0x2B>Get RunTimeBad fail (2B.02)>TotalRunTimeBad 数量太大
0x2B>Get RunTimeBad fail (2B.03)>FBlock 索引超出范围
0x2D>Get LastTimeBad fail (2D)/(39.01)>InfoTotalBlkStatusAddr大小错误
0x2D>Get LastTimeBad fail (2D)/(39.02)>InfoTotalBlkFinalAddr大小错误
0x2E>Get RunTimeBad fail (2E)/(38.01)>PtestGetDumpRuntimeBadStatus失败
0x2E>Get RunTimeBad fail (2E)/(38.02)>TotalRunTimeBadPtrCnt 超出
0x2E>Get RunTimeBad fail (2E)/(38.03)>BadInfoFBlkOffset 超出
0x2F>Shallow Erase check fail (2F)/(3D.01)>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2F>Mixed Shallow Erase (2F)/(3D.02)>样品混料
0x2F>Shallow Erase check fail (2F)/(3D.03)>读取参数页面失败在样品未混料情况
0x2F>Mixed Shallow Erase (2F)/(3D.03)>读取参数页面失败在可接受样本混料的设定
0x30>Scan OriginalBad fail (30)/(30.01)>执行读取CMD时发生Nand Flash超时
0x30>Scan OriginalBad fail (30)/(30.02)>Block位置溢位
0x30>Scan OriginalBad fail (30)/(30.03)>Block位置错误
0x30>Scan OriginalBad fail (30)/(30.04)>也许是SRAM问题,请检查TSB SRAM!
0x30>Scan OriginalBad fail (30)/(30.05)>ScanBad模式设置错误
0x32>Sort EraseBad fail (32)/(32.01)>执行抹除 CMD时发生Nand Flash超时
0x32>Sort EraseBad fail (32)/(32.02)>Block位置溢位
0x32>Sort EraseBad fail (32)/(32.03)>Block位置错误
0x32>Sort EraseBad fail (32)/(32.04)>也许是SRAM问题,请检查TSB SRAM!
0x32>Sort EraseBad fail (32)/(32.05)>写入备份OrgBad资讯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32>Sort EraseBad fail (32)/(32.06)>写入最后的SLC组态到SRAM发生错误
0x34>Program dummy fail (34)/(31.01)>写 Dummy 命令时发生Nand Flash 超时
0x34>Program dummy fail (34)/(31.02)>Block位置溢位
0x34>Program dummy fail (34)/(31.03)>Block位置错误
0x34>Program dummy fail (34)/(31.04)>也许是SRAM问题,请检查TSB SRAM!
0x34>Program dummy fail (34)/(31.05)>写入备份OrgBad资讯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34>Program dummy fail (34)/(31.06)>写入最后的SLC组态到SRAM发生错误
0x40>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 (40)/(23.01)>系统区块资讯超出范围
0x40>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 (40)/(23.02)>第一个区块的位置和之前开卡信息不一致
0x40>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 (40)/(23.03)>找不到足够多好的 Block来存系统区块资讯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1)>构建SLC Diff Addr表失败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2)>构建TLC Diff Addr表失败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3)>选择不符合失败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4)>Later Bad 数量计算失败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5)>在TLC范围内有最后一个SLC Block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6)>在SLC范围内的第一个TLC Block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7)>扩展 8K的 Diff Table 超出范围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9)>发现重叠 DIFF 位置
0x41>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41)/(0F.0A)>Physical区块位置超过 Super区块位置
0x42>Set Disk Capacity fail (42)/(0D.01)>手动设置容量超出失败
0x42>Set Disk Capacity fail (42)/(0D.15)>SLC Block 不足
0x42>Set Disk Capacity fail (42)/(0D.16)>坏块过多 !!
0x43>Calculate Info Block length fail (43)/(10.19)>在计算 BootISP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3>Calculate Info Block length fail (43)/(10.20)>在计算 Seed Table 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3>Calculate Info Block length fail (43)/(10.21)>在计算 Parameter Table 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3>Calculate Info Block length fail (43)/(10.22)>在计算 BadBlockStatus Table 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3>Calculate Info Block length fail (43)/(10.23)>在计算 BadBlockBitMap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3>Calculate Info Block length fail (43)/(10.24)>在计算 DiffType2Bit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3>Calculate Info Block length fail (43)/(10.25)>在计算 TotalDiffAddr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A>Generate InfoBlk fail (4A)>DLL 回覆 INFO区块资讯长度为零
0x4B>Generate InfoBlk fail (4B)>在生成 INFO 区块资讯过程时发生配置内存失败
0x4C>Generate InfoBlk fail (4C)/(10.19)>在计算 BootISP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C>Generate InfoBlk fail (4C)/(10.20)>在计算 Seed Table 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C>Generate InfoBlk fail (4C)/(10.21)>在计算 Parameter Table 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C>Generate InfoBlk fail (4C)/(10.22)>在计算 BadBlockStatus Table 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C>Generate InfoBlk fail (4C)/(10.23)>在计算 BadBlockBitMap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C>Generate InfoBlk fail (4C)/(10.24)>在计算 DiffType2Bit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C>Generate InfoBlk fail (4C)/(10.25)>在计算 TotalDiffAddr占的大小时失败 (大小会对齐Plane数)
0x4D>Generate InfoBlk fail (4D)/(11.26)>参数表不存在
0x4E>Generate InfoBlk fail (4E)/(24.01)>抹除 INFO区块资讯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4E>Generate InfoBlk fail (4E)/(24.02)>写入INFO区块资讯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4E>Generate InfoBlk fail (4E)/(24.03)>抹除 Index 区块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4E>Generate InfoBlk fail (4E)/(24.04)>写入 Index 区块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4F>Verify InfoBlk fail (4F)/(24.05)>计算的校验和 (Checksum) 与从 Nand Flash读到的校验和不同
0x4F>Verify InfoBlk fail (4F)/(24.06)>读取INFO区块资讯时出现ECC失败
0x4F>Verify InfoBlk fail (4F)/(24.07)>读取INFO区块资讯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50>Erase System block fail (50)>无法转换 Physical 的系统区块索引
0x51>Erase System block fail (51)>抹除系统区块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54>Bin Level not found fail (54)>找不到Bin级
0x55>Table not found fail (55)>找不到Block ECC Table
0x60>Download ISP fail (60)>载入ISP程序时发生配置内存失败
0x61>Download ISP fail (61)/(25.01)>抹除ISP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61>Download ISP fail (61)/(25.02)>写入ISP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61>Download ISP fail (61)/(25.03)>计算校验和 (Checksum)过程发生错误
0x62>Verify ISP fail (62)/(22.01)>计算的校验和 (Checksum) 与从Nand Flash读取的校验和不同
0x62>Verify ISP fail (62)/(22.02)>读取ISP区块时发生 ECC失败
0x62>Verify ISP fail (62)/(22.03)>检查ISP校验和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63>Verify ISP fail (63.01)>将参数表写入SRAM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63>Verify ISP fail (63)/(13.01)>载入参数表失败
0x63>Verify ISP fail (63)/(13.02)>读取Flash Page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63>Verify ISP fail (63)/(13.03)>读取所有 INFO区块失败
0x63>Verify ISP fail (63)/(13.04)>读取所有 ISP 区块失败
0x63>Verify ISP fail (63)/(13.05)>读取BadInfo区块发生ECC失败
0x63>Verify ISP fail (63.02)>比较 ISP 内容不正确
0x6A>Download MPInfo fail (6A)/(21.01)>抹除MPInfo区块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6A>Download MPInfo fail (6A)/(21.02)>写入MPInfo区块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70>Reset Drive fail (70)/(04.04)>重置CPU时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7A>Check ISP Mode fail (7A)>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7B>Not ISP Mode (7B)>在下CPU重置后发现没有进入ISP模式
0x80>Read Drive Info fail (80)/(0B.01)>读取装置资讯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81>Get Firmware Version fail (81)>读取IDTable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A0>Read RDT Result fail (A0)>读取 RDT 结果过程时遇到配置内存失败
0xA1>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1)>Seed Table 错误
0xA1>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2)>找不到 RDT 区块
0xA1>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3)>读取RDT结果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A1>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4)>读取RAM失败在 Step1
0xA1>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5)>读取RAM失败在 Step2
0xA1>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6)>读取RAM失败在 Step3
0xA1>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7)>读取RAM失败在 Step4
0xA1>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8)>两份RDT结果不一致确
0xA2>RDT Result is not exist (A2)>无法从RDT结果缓冲区中找到 RDT@ 字符串
0xA3>RDT is unfinished (A3)>RDT未完成因 RDT_PASS 标志为零
0xA4>RDT Result is FAIL (A4)>RDT结果失败因RDT_ErrorCode有值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F.01)>构建SLC Diff Addr表失败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F.02)>构建TLC Diff Addr表失败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F.03)>选择不符合失败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F.04)>Later Bad 数量计算失败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F.05)>在TLC范围内有最后一个SLC Block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F.06)>在SLC范围内的第一个TLC Block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F.07)>扩展 8K的 Diff Table 超出范围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D.01)>手动容量超出失败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D.15)>SLC Block不足
0xA6>Pre-Check Capacity fail (A6)/(0D.16)>坏快过多 !!
0xB0>Copy Test fail (B0)>在CopyCompare程序之前检查出不是ISP模式
0xB1>Copy Test fail (B1)>在CopyCompare过程中出现配置内存失败
0xB2>Copy Test fail (B2)>在CopyCompare过程中出现配置内存失败 (为了存自订的资料样本)
0xB3>Copy Test fail (B3)>在CopyCompare过程中出现读取自订的资料样本失败
0xB4>Copy Test fail (B4)>在CopyCompare过程中出现配置内存失败 (生成随机的资料样本))
0xB5>Copy Test (write) fail (B5)>在CopyCompare过程中出现写入失败
0xB6>Copy Test (read) fail (B6)>在CopyCompare过程中出现读取失败
0xB7>Copy Test (compare) fail (B7)>在CopyCompare过程中出现比较数据失败
0xB8>Copy Test (clean) fail (B8)>在CopyCompare过程中出现清除数据失败
0xC0>[QC]: It's not ISP Mode(C0)>在执行QC程序之前检查出不是ISP模式
0xC1>[QC]: Read IDTable/MPInfo fail(C1)>读 IDTable和 MPInfo中的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C2>[QC]: MPInfo mismatch, See Log file(C2)>MPInfo(SN + ModelName + WWN8)不同于使用者设置
0xC3>[QC]: Verify Size fail(C3)>磁碟类型不同于使用者设置
0xC4>[QC]: FW version mismatch(C4)>韧体版本不同于使用者设置
0xC5>[QC]: Vendor Specific mismatch(C5)>厂商名称不同于使用者设置
0xC6>[QC]: WWN mismatch(C6)>WWN16不符合使用者设置
0xC7>[QC]: Read CID fail(C7)>读取 CID 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C8>[QC]: CID mismatch, See Log file(C8)>CID内容不同于MPTool输入资讯
0xE0>MPISP can't support Intel grade check (E0)>MPISP不支援 Intel Grade 检查功能
0xE1>Special Grade (E1)>找寻特殊 Intel Grade, 例如(CHx,CEx = 0x00)
0xF0>Can't find any system block at ISP Mode (F0)>在ISP模式下但找不到任何 System 区块
0xF1>B0kb Sorting function fail (F1)/(3F.01)>写入区块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F2>Mixed different B0kb Program flash (F2)>B0KB 混料 (里面有混2-8和4-8 Program Order 的组合)
0xF3>Wrong package. This is 2-8/4-8 program B0kb flash (F3)>使用错误的开卡包
0xF5>Change ID command fail (F5)>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F7>Read Retry Table function fail (F7)/(40.01)>读取新的 Retry Table 时遇到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0xF7>Read Retry Table function fail (F7)/(40.02)>Retry Table 不存在
0xFA>Exceed two channel, this fw can't support (FA)>LBiCS FW 版只支援一个或两个 Channel
0xFB>Exceed 8 Way, this fw can't support (FB)>BiCS FW版本只支援小于或等于 8-Way Interleave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固态,但是找了好多软件都没用。。。。。。。。。。。。

网友:
能恢复固态里的质料吗?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挺多的啊。芯片这会是。

网友:
先跑r 再开 也许能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