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s3h 触发掉电 风扇转一转就停

楼主(2022-01-23):
主板型号:ga-b150m-ds3h rev1.0
故障:触电开关,风扇转一转就停       测CPU无供电,然后打开迅维修网,查找各个个通病,故障一样就风扇转一转就停 无一相同,共同点就是IO检测不到CPU供就会马上掉电
      以下为不同故障引起相同的风扇转一转就停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3519-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4601-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0000-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8902-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6517-1-1.html
经过上面各个个通病查找测试无一相同,只好按时序查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401-1-1.html 只能参考

上各各电压我都测两次,真说一句真他娘的
出动示波都没用(测24M时钟说明各大供电是正常)
静静抽了两口烟,想了又想,会不会温度引起的,努力不会白废的,现在时序倒写也行了
比起H61 H81难修多也这个板,(CPU检测电压可以外加一个1V的电压就不会掉电了)

最后确这个欠压了,共用了6小时才把它修好了(收费一百元)

网友:
修不修另说,你这100块确实好赚

网友:
疑惑:VCCPLL供电是常规要检查的供电吧?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问题多

网友:
我还没明白你怎么修好的

网友:
您可以移除 DFQ2,您可以在引脚 3 处获得 VCCST_VCCPLL 1.05 的电压

网友:
双bios互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主板修超过30分钟或者1个小时就没有必要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上电时序哪找的:

网友(2022-02-25):
是这个1.0的电压没有转换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