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一片泰坦6G 电老虎

楼主(2022-01-23):
开机小花,卡是一修卡,不过有点老了。
MATS扫E通道报错,6GB 24颗显存,一般的维修师傅肯定会先换显存,我就不同了,因为我知道960后面非矿卡不存在显存坏的,因为显存都是默频使用很少坏的,记得之前换显存修好一片后,一星期不到显存又恢复原始问题,可以说是误判了,所以之后凡是960后面的卡基本直接是干核心,二修的不好说,有的师傅技术不到位。加焊效果不好,也有可能返修,毕竟这760 ,780, TITAN这些卡的板子非常厚,没有上风没有270度都推不动它。也有遇到过上家把显存搞掉点的,这个,原始故障是核心虚焊,瞎搞一堆 。这个核心不要打算重植,底部是有一圈的电容的,网上买的网都不能用, 当然我是能植的。

网友:
沙发吗,笔记一下
  2、PCI 槽上的关键测量点

  A14脚:3VSB,电压3.3V,插上ATX 电源就有。

  无电压:①找相同主板对比,新款主板为了节能,需要按开关后才产生3VSB。

  ②断电打值是否对地短路,如果短路拆网卡、南桥。如果不短路无电压,查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核心重植植得漂亮了

网友A:
这种加焊 重植  估计也用不了几天,随便打个一天游戏,估计又挂了,又得返工,再找你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加焊 重植  估计也用不了几天,随便打个一天游戏,估计又挂了,又得返工,再找你维修,,,,,,,

修了十多片了没返修过,就显存返修过,那次是误判了,加焊好不好,看BGA功底

网友:
很多是核心里面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了十多片了没返修过,就显存返修过,那次是误判了,加焊好不好,看BGA功底

确实我那个雷科t6我感觉不太行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我那个雷科t6我感觉不太行

那请教一下,那种BGA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请教一下,那种BGA好一点?

卓茂5860 或者5830

网友B:
10年前在广州岗顶很多人用的R5830.就连B站那个“维修厮”也是用这款,性价比我认为是最高的,反正撸显卡,撸笔记本标压,低压的CPU都都得心应手,R5830停产N久了,不过我用这款真是没坏过。特别大芯片显卡不容易吹爆,在晶片上面盖个坏的笔记本南桥做隔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请教一下,那种BGA好一点?

我感觉我这个太low了温度偏低的比较多比如说280x 上温230下温240核心可能要一分钟才能动室温几度放高了也会爆参考了b战靓仔修机的007参数还是不太行我这个机器虽然新买的但是我感觉还是稍微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年前在广州岗顶很多人用的R5830.就连B站那个“维修厮”也是用这款,性价比我认为是最高的,反正撸显卡 ...

雷科T6 价格低一点,4300左右,卓茂5860贵一倍,8800元。卓茂5830便宜一点,也要5800元,说白了,价格很重要,修理人挣钱不易,都想要一个性价比高的BGA,好工具,事半功倍,尤其是BGA焊接这东西,谁也不想搞几次。

网友:
看大家的意见,还是卓茂的5830,5860好一点。年后搞一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