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梅捷GamingB150Combo14主板上6789cpu的bios吧

楼主(2022-01-23):
如图,上6核的功耗墙已设置,在38-39倍之间
1.准备好一个普通的U盘;(U不带其它文件夹,DOS启动可以,不然刷bios是不能设别文件)

2.把在官网上下载好对应型号的主板BIOS解压出来,将EFI的文件夹拷贝到U盘里面;

3.将主板上的ME_protect跳线短接;

4.刷DDR3(或上DDR4)内存的版本的,插上DDR3(或DDR4)内存,如果不能启动,关电源后用金属体短接主板BIOS电池旁边的2个插针15-20秒;

5.将U盘插到需要刷BIOS的计算机上开机,然后再重新开机,按“DEL”键进BIOS,把"Startup"的"Flash/BiOS Write Protect"默认设置为"Disabled",按F10保存BIOS退出;

6.保存退出后计算机会重启,按F11键进入快捷菜单界面,选择U盘的“UEFI启动选项”会自动进入Shell界面自动刷新BIOS,在刷BIOS的过程中请勿打断刷写过程,否则将不会亮机。

7.当出现“PDF Operation Successful”。

8.刷完BIOS后,关闭计算机,拔出ME_protect跳线,拔除U盘,开启计算机按DEL键进入BIOS,按F9加载最佳优化值回车确认加载,F10保存修改并重启计算机回车确认保存并重启。

网友A(2023-11-25):
你好,请问你下,你那个网鱼的板上9400F,需要屏蔽几个引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下,你那个网鱼的板上9400F,需要屏蔽几个引脚!

上边的2点短接,左边的几个。不用像技嘉主板那样全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