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好多游戏本插可调电源不能开机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2022-01-23):
现在好多游戏本插可调电源不能开机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主要看不到电流。

网友A:
5A的可调电源的电流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A的可调电源的电流不够吧,

32V 10A 的可调电源

网友B:
买线性可调电源。

网友C:
不开机是用的电源头不匹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线性可调电源。

啥叫线性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是用的电源头不匹配吧

不是,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的,按开机没反映,但是用适配器就可以开机。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适配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适配器检测。

好像有点道理,可调电源不能开机是因为机器检测不到适配器,那有什么方案让可调电源也能给机子开机吗?

网友B:
这个具体看什么机型,可以自己改,也可以买专用转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看什么机型,可以自己改,也可以买专用转接头。

我买的就是专用头子,插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的,可以是机器要检测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机器识别到可调电源也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
有几款机器的问题,大都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装个诱骗器

网友D:
只遇到惠普和联想拯救者大功率的机器会这样,用可调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遇到惠普和联想拯救者大功率的机器会这样,用可调不触发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解决办法肯定有,基本上都要自己动手改电源头,论坛有老师傅发过,可以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