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0j 每次要拔掉主板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22-01-23):
(图片)

网友:
拔掉电池能进系统吗,重启又如何?

网友:
拔掉主板电池,才能通电开机
装上后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重启没问题,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又要拔掉电源,等一会,插上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检查RTC电路电阻电容双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