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块故障奇芭的显卡修复过程==

楼主(2022-01-24):
  这两张显卡修的有点曲折,维修过程有点意外,特发此贴。

  一块映众公版GTX980TI,闲鱼料板卡,原故障显存供电击穿烧毁上管。修复供电后,显存供电依然阻值小。上电后一些显存发烫,后更换了十片显存发现核心也有问题(有三个通道顽固报错)。用拆机的好核心装上,能正常亮机正常打驱动,便是待机下会出现花屏的小方块。能跑撸大师和甜甜圈不出错,跑大型3D游戏会出现三角形贴图错误。

   跑MATS 普通测试PASS,跑MATS 118项测试OK,超频到8000跑118项还是OK。跑92项偶而会出错报92582错,到这里,一般人都认为核心不稳定(本来就是拆机核心),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没办法上淘宝买了个核心换上。

  故障竟然一样!!!

  在排除了显存供电不稳定的可能后,又更换了显存和核心的二次侧滤波贴片聚合物电容,故障还是依旧!

  这时候重点还是显存,应该还是显存不稳定造成的。由于是待机下容易出花屏小方块,所以修改电路把显存SEL选择电阻拿掉,让显存电压一直在1.5V。故障依旧!

最终:跑MATS 93 94项才查出是A1显存报错,关于MATS里MODS的第93 94项的说明我没细看,感觉象是显存交链读写测试(显存和显存互相之间通讯,绕开核心)。

  更换A1显存后故障终于排除!这卡修的,核心换了两!已经不划算了,但是找出了真正的原因,也知道MATS普通测试和MODS118 92项也不是万能的!

  以后没事得多研究下MODS的测试项和对应的说明,往往能解决很多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花屏小方块的图片暂时没找到,记得拍了照的,找到后上传。

----------------------------------------------------------------------------------------------

第二块卡:影驰的名人堂1070

这块卡是二修卡,原故障应为BIOS开关氧化失效导致,但不知道为什么上家加焊了核心。后查出核心PCIEX的第15对线小电容处阻值不对。一根是295,另一根是260。显卡只能工作在最高8X(还要主板支持拆分),普通主板16X槽插上不能亮机,不认卡。

象这种一般是核心出问题了,要么改成8X降级使用,要么更换核心。

以前修970信号出问题时研究过电路, 这次这卡用示波器看了下PCIE出问题的那对信号,发现阻值不对的有高电平基础电压,且信号波形振幅明显高过正常脚。

对这种上升和下降沿都有高密度梯度的差分信号,一组信号的振幅差异过大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但可以用电阻分压法来削弱其信号,让CPU的PCIE接口能正确读出差分信号。

用一只电阻直接把振幅偏大的信号端对地分压,实测电阻从300~500欧都是可以被正常识别的,后来通过示波器观察取值400欧对地分压。上机正常认卡工作正常!

这样也行?实测这样确实可以!!! 这种修复方法的稳定性有待考验,但总比换核心或降级来的好!

 会员578433100鑫豆2025-12-18 14:57
 会员1136202100鑫豆2025-10-6 12:59
 会员1469428100鑫豆2025-9-28 04:59
 会员716464100鑫豆2025-9-20 17:15
 会员1343568100鑫豆2025-7-5 17:49

网友:
楼主什么示波器 不是40Gsps+差分探头我都不想看PCIE信号

网友:
什么示波器这么牛逼的嘛?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逼

网友:
真够拼的,换别人早放弃了

网友:
不愧是显卡维修master

网友:
真大神。学习了

网友:
刚开始学着修,学习了多谢!

网友A:
大佬我有一块1080ti,有个耦合电容脚对地短路想改成8x,改怎么操作?割断8x后所有金手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有一块1080ti,有个耦合电容脚对地短路想改成8x,改怎么操作?割断8x后所有金手指?

那就换颗耦合电容就好了啊,别人都想8X改16X,到你这可好,不升反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颗耦合电容就好了啊,别人都想8X改16X,到你这可好,不升反降

游戏才用x16,旷工用x1就行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到位,也遇到很多张760 就是满屏花的,跑普通测试都通过,降频核心能用,但感觉应该是显存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颗耦合电容就好了啊,别人都想8X改16X,到你这可好,不升反降

……一滴汗

网友:
第二个应该一了百了,把耦合电阻取了更合适,没法保证核心内部的接口电路是不是还继续恶化,按说是必须的

网友:
第一个卡,如果花屏是小块,那一般是显存

网友:
真大神。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老司机了,

网友:
这是我见过真是认认真真修卡的还愿意分享的

网友:
老司机了  学到了  有个970 大佬有兴趣搞搞不  本地商家只会加焊  亮不了没收我钱退回来了

网友:
能给点赞就给点赞吧,这个师傅真的每次都写的很详细,不要当白嫖怪

网友:
楼主好牛x,碰到这样的我基本都是当废品卖了,看来以后也要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块进水的 ,能修吗

网友:
显卡维修界的大神了,不像我只会干显存干核心

网友:
楼主优秀了666

网友:
真值得膜拜啊大神,谢谢分享

网友:
牛啊,这都行。顺便问一句,要能看出pcie信号差异的示波器得买咋样的?

网友:
这技术,厉害了

网友:
小方格花屏如图!

网友C:
93、94还是有GPU参与的。普通测试是顺序扫描,就像HDTune的扫描一样,mats -e 10就是扫0M-10M,20就是0M-20M。93、94项是随机,所以就能扫出来之前没扫到的。93是绕过CPU

网友D:
楼主测试程序哪里有?我在咸鱼买的就只能MATS -E 18或者30的。都不知道什么叫93和94的。我有一张760的,待机老是雪花,怎么都测不出来,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试程序哪里有?我在咸鱼买的就只能MATS -E 18或者30的。都不知道什么叫93和94的。我有一张760的,待 ...

有时候真的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94还是有GPU参与的。普通测试是顺序扫描,就像HDTune的扫描一样,mats -e 10就是扫0M-10M,20就是0M-20 ...

感觉93项还是很有用的,因为那故障普通扫和118项都扫不出来。

网友(2022-05-01):
请问您说这款名人堂gtx970第15对耦合电容的阻值不对,采取电阻分压有点疑惑,在您发的图片里,数了一下为什么是在第14对耦合电容那里使用了飞线???
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