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68-V LX 1.0主板开机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22-01-24):
华硕P8Z68-V LX 1.0主板开机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如图
主板提示USB过流,一是USB供电真过流,二是USB过流监测电路误报。首先对主板USB接口各引脚对地打值,没有发现异常现象,上电时USB供电+5V_USB3_P1即无偏低也无跳变,电压很稳定。可能是过流监测电路的元器件出了问题造成误报。通电测量USB过流监测信号电压:U3_OC#1(U3U127)=1.05V; U3_OC#2(U3U128)=3.3V。显然U3_OC#1电压偏低,正常应该为3.3V。U3_OC#1电压由USB供电+5V_USB3_P1通过电阻U3R30(1K)二极管V3D31(BAT54WAPT)与电阻U3R32(2.7K)分压所得,如图:
该电压偏低不是电阻U3R30、二极管V3D31阻值变大就是芯片U3U127短路。测量芯片U3U127对地阻值无短路,上电测量U3R30(1K)2脚电压为5V正常,1脚电压为1.25V,电压不正常。在线测量电阻U3R30阻值为1K,也正常。由于电阻U3R30、二极管V3D31处于主板VGA、DVI接口USB_12接口的夹缝之间。测量和更换非常不方便,根据自己维修经验先对这两个电子元件进行加焊试一试。结果蒙对了,加焊后主板上电,U3_OC#1(U3U127)电压达到了3.3V,出现了正常画面。

P8Z68-V_LX_1.00点位图.fz

P8Z68-V-LX-ASUS-3904.ROM

网友:
学习了 大神的技术高超

网友:
有理有据,学习了!

网友:
厉害。。。 我就不会

网友: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故障点尴尬,想直接换非常麻烦。

网友:
这个v3d31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分析牛逼克拉斯

网友:
谢谢分享 希望每个人都这样分享图 这样维修别人方便自己也能找到通病 维修得心应手

网友:
加焊可能会翻修  最好更换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一看就是老师傅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学到了,

网友:
看棂主的贴子,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