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Z77-V LX2板子

楼主(2022-01-24):
                        一、大体情况

5vsb对地短路
测量usb脚,阻值正常。并未短路

二、拆芯片
按照网上说法,逐个拆
2.1 拆io
还是短路
2.2 拆网卡
还是短路
2.3 拆声卡
还是短路

三、接下来怎么搞?
是不是怀疑南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测了,就把板子扔一边了,南桥坏了我准备就扔板子了。

网友:
电容一个个都拆了

网友A:
待机摸下南桥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摸下南桥烫不烫,

摸了,没温度,但是应该摸不了,5VSB短路,都不上电

网友:
5V烧鸡不就行了

网友:
逐级断负载试试

网友:
USB的保护管子全部拆除

网友:
遇到过5V电容短路的,就在内存槽旁边!!!

网友:
上5v烧看哪里冒烟不就完了

网友:
直接烧鸡大法  3分钟内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好人,有心了

网友B:
楼主好人,有心了    烧个机不就完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有心了    烧个机不就完了吗

我不太理解,这种大短路还能烧机?能烧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理解,这种大短路还能烧机?能烧出来吗

有阻值就可以,但是阻值完全为0了就烧不出来了。

网友:
看起来,真的好难搞,

网友:
这个二手板子才一百多吧,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感觉楼主是新手,烧机不是简单事,注意电压电流

网友:
5VSB下级不短路的话,5V强烧,肯定电容或者转换电路短路了

网友:
可以烧一下机,电源带载要强一些

网友:
先洗干净再说。这么脏指不定哪里脏了腐蚀了

网友:
烧鸡呢,现在这种板,5分钟内搞不好的,都直接换板了,因为没价值

网友:
内存供电馆子看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不错,先收藏,等下次有用再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