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k0-d03掉电

楼主(2022-01-24):
按开关键上电至0.07左右掉电,无内存供电以后的其他电压,经测量PU12第8脚VDDQ_S5 电压偏低,q28 G级无电压,更换U57后修复故障。

网友:
这个就是信号级别的高手

网友:
厉害,信号级别维修

网友:
又是复合管问题

网友:
稳定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  我遇到掉电的就头大

网友:
牛ⅹ,门电路挂都被你找到了

网友:
这个要引起注意了,蓝天的板susc,susb要经过门电路

网友:
没走弯路,高手

网友:
这是个高手,细心

网友:
这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经测量PU12第8脚VDDQ_S5 电压偏低,q28 G级无电压,这两个东西没看见,是不是权限低

网友:
还是思路清晰啊

网友(2022-03-01):
我擦。正好修到。早知道有这贴早知道照着修了,害我找了半天问题。结果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susc#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这个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网友(2022-06-21):
这里可以拆掉门,补上下面那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货 很奇葩 他通过这个小芯片 再去连接EC的

网友(2024-04-05):
已测试 一样故障 谢谢楼主

网友(2024-06-24):
一模一样的故障 已修复 谢谢楼主

网友:
神州的这些6脚出问题很多

网友(2025-04-26):
U57 应该又是个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