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16根线终于搞定

楼主(2022-01-24):
哎……年底给老衲碰个马蜂窝……一年就这次最坑……还好俺修好了 交差了……以后这台机器说啥也不能修 排线接口里面的金属接触点都是酥的……飞了16根线 每个线头都淋了几遍胶水

网友A:
牛人,是我直接换板

网友:
这焊线,别人是不敢碰。、

网友B:
打印机维修高手

这飞线简直逆天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维修高手这飞线简直逆天了啊

以前俺干过芯片级维修 修笔记本的 焊桥焊显卡都是经常事 就是焊软排线最难操作 因为温度把握不好 手速不好排线皮就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是我直接换板

换板得赔钱啊 客户拿来时候是好的……

网友C:
我也真的是服你哦,你换个排线座子不好吗?非得整这么多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真的是服你哦,你换个排线座子不好吗?非得整这么多线。

有座子就换了 没有你说咋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座子就换了 没有你说咋办?

没有座子你也不用这么飞线吧,不过还是很佩服你,这种排线像我们维修打印机的一大把我也经常接可以排线对排线 把排线焊接到主板上,比你这个飞线要安全多了

网友:
不错。以前也遇到过。飞过20多根线的。一款老A3复印件,连排线都买不到。飞了3个多小时,修复。你这个情况最好还是排线固定下,否则返修。

网友:
牛皮  总感觉不是很稳定的样子

网友(2022-02-27):
高手,
牛人,是我直接换板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座子你也不用这么飞线吧,不过还是很佩服你,这种排线像我们维修打印机的一大把我也经常接可以排线对排线 把排线焊接到主板上,比你这个飞线要安全多了

不飞线就得赔钱……

网友(2022-04-03):
这技术没得说,牛逼克里斯

网友E:
这机器别人不敢再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别人不敢再拆了

没办法 俺也是被坑了……谁愿意受这个罪 作这个难啊! 这板子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很多家得标 连主芯片都是焊过的 排线接口里面的U型针脚在拔排线时候直接从槽内部断了……这板子真是在我修之前就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我也是被逼的

网友F:
这个修好能赚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修好能赚多少钱

一拔断了……被坑了 修不好赔板子赔排线 修好了不要钱

网友G(2022-05-19):
夏普2008uc,内存插槽被人弄坏,72根飞线半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夏普2008uc,内存插槽被人弄坏,72根飞线半下午

厉害 厉害  俺也飞过多的

网友H(2022-06-19):
排线切点下去再刮出来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排线切点下去再刮出来不可以吗?

主板上的接口里面的金属立柱断了几个

网友:
大神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