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3用19.5V的适备器不充电,用可调电源22V才能充,j ...
HP暗影3用19.5V的适备器不充电,用可调电源22V才能充,j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2-01-24):
HP暗影3用19.5V的适备器不充电,接上去指示灯都不亮,但用可调电源22V才能充,j是什么回事,也可以正常开机,谁遇过,怎么解决
不充电

网友:
没人知道吗,高手呢

网友:
查一下判断输入电压的分压电阻的阻值

网友:
适配器或者主板问题......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