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问题奇怪,等解决

楼主(2022-01-24):
HP暗影3用19.5V的适备器不充电,接上去指示灯都不亮,但用可调电源22V才能充,j是什么回事,也可以正常开机,谁遇过,怎么解决
不充电

网友:
没人知道吗,高手呢

网友:
充电芯片ACDET脚分压电阻查查看

网友:
我再试下,但是用可调电源充放电都正常呢,

网友:
在某宝上买一个22V5A的电源适配器。完美搞定

网友:
要不就把可调电源让客户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