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量对地值是啥原理,有没有大佬详细科普一下。

楼主(2022-01-24):
万用表量对地值是啥原理,前几天和一个维修家电的人说,用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量对地值,人家说不对,说用欧姆档,有没有大佬详细科普一下这个量对地值,感谢。

网友A:
修手机一般都是量的对地二极管值来判断是否短路,选用的也是二极管档。修家电的一般没有这个概念,用指针表的也居多,所以都是用电阻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一般都是量的对地二极管值来判断是否短路,选用的也是二极管档。修家电的一般没有这个概念,用指针表 ...

量对地阻值判断是否短路是啥原理,大佬详细科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对地阻值判断是否短路是啥原理,大佬详细科普一下。

哪有什么高深原理。短路时阻值明显减小,甚至接近0.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什么高深原理。短路时阻值明显减小,甚至接近0.就这么简单

你大概没发现二极管档后面的单位是伏

网友D: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摇表测漏电。

网友:
供电端+到负极端-俗称的地端的阻抗,电路设计不一样,阻抗也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摇表测漏电。

摇表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表是干啥的。。。

你知道二极管挡位是可以测LED灯珠的,也就是说它能提供电能。利用这个特性去测电路中对地的导通性。我说的比较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表是干啥的。。。

摇表是用来测漏电的一种仪器,电工用的多。

网友:
测就完了  管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对地阻值判断是否短路是啥原理,大佬详细科普一下。

IC内部电路都有对地的二极管,如果二极管直接导通没有压降或压降很小(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阻值为0或很低)就说明相应电路已经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内部电路都有对地的二极管,如果二极管直接导通没有压降或压降很小(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阻值为0或很低) ...

谢谢,稍微有点理解了。。。

网友:
  晶体管档 主要是有蜂鸣器第一200欧时会响  快速判断通断是否有短路  有了第一步在进行第二步测量具体阻值是否在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