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C1.0通电掉电

楼主(2022-01-24):
如题,客户电脑开机通电2秒掉电,这机器原来也是修过 12VIO监测2V电压。

测量都有·也换了修好了。换U也不行。最后换了IC管理芯片 95812就好了。

网友:
应该说一下,缺什么供电,检测过程。

网友:
老板,你讲楚点,我学习下,手上有块正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