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实战测试南桥SR17D和SR17E可以通用代换,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2-01-24):
本子原故障3V短路烧桥。已实战测试南桥SR17D和SR17E可以通用代换,有图有真相。在神舟战神型号CN15S02板号6-71-N1500-D02A上测试,硬盘通道都能识别并进系统

网友(点评):
两个桥还是有点区别的 ,代换前查清楚。

网友:
再发个改ME亮机快的BIOS就完美了

网友:
区别 是  。。M2  ASATA 接口。。。。。。。。。。。。。。。。

网友:
这个在普票机器上可以互换。在接口齐全的 机器上互换有的功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但是两个桥功能不一样

网友:
SR17D(HM87)和SR17E(HM86)应该端口上支持不一样的,假如HM86没有的端口刚好这台机器没用,那就没事。然而今天抽空我查了下资料,8代PCH各版本见图一,端口定义见图二(详细表见附件),我发现Intel官网用比较器对比参数确发现SATA端口总数同为6个(图三)。我想还是以图二为准的。楼主如果此机有M.2 SATA口可以试试接口能不能用就知道了。
图一:8代PCH型号及步进列表图:

图二:移动8代PCH,I/O定义

图三:Intel官网HM86和HM87比较图,USB3.0和USB2.0端口分配,总端口数都为14个,另外HM87支持Raid,而SATA接口同为6个一致。

网友:
那还是用一样的好一点

网友:
那个代换那个,,这个说清楚一点

网友:
桥如果不通用会相当麻烦

网友:
没m.2可以用

网友:
第一就是usb数量,第二就是sata通道
其他都可以用的,只不过只能高换低,多换少
不然出来的蓝屏故障都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
测试了没  各个功能都正常不

网友:
一目了然,很全

网友:
据说是M.2的区别

网友A:
高换低可以用的,低换高就不不行,只能D换E E换D可以点亮,有些功能用不了,

网友(2022-03-18):
学到了,看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带换看机器的 有些机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带换看机器的 有些机器不能用

空手套白狼,是从料板拆的南桥。吹上去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换低可以用的,低换高就不不行,只能D换E E换D可以点亮,有些功能用不了,

是从料板上拆的,本来没打算修好

网友:
二楼很详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