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不亮屏吉利汽车中控导航

楼主(2022-01-24):
客户送来一台吉利远景汽车中控导航,说是好好的突然不亮屏了!接上程控电源后发现开机电流600mA左右,测量MCU晶振,SPI跑码,触摸屏坐标波形也正常!那说明这导航主机应该是好的啊?继续检查背光插座有5-9V输出,但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万用表电子档测量也是无穷大!怀疑是背光组件损坏了...和客户联系后询问是否换屏,结果客户不接受!那就只能拆出背光条自己更换灯珠维修处理了

原车灯珠是三串五并,毫无悬念灯珠全部烧坏!我就用我自己买的3V灯珠三串三并,亮度也能行!因为我的灯珠比原装的要长点大点,按照原车的组态肯定是没法装进去的,不过这样亮度也能用!装回背光模组后装机测试轻松开机!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很窄的灯条不好找,能修好不容易

网友A(2022-03-30):
请问九音导航有颗丝印6100的ic烧了,应该就是背光升压芯片,没找到具体型号能否用别的代换

网友(2023-03-10):
引用 网友A:
请问九音导航有颗丝印6100的ic烧了,应该就是背光升压芯片,没找到具体型号能否用别的代换

完整型号是msh6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