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1060 3G风扇开机狂转

楼主(2022-01-24):
开机的时候风扇是正常转速,调速线的电压是1.7V,进系统之后,电压就开始飙升到3.5V,
风扇的声音也就到了最大。这个还找不上图纸,把板子上的芯片都查了下,
也没找到,温控芯片,
有没有修过的,给帮下忙,可有偿

网友A:
我大概猜到了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猜到了哪里的问题了

多少钱,我支付宝给你转

网友:
没有检测到显卡风扇

网友B:
你把显卡风扇拆开可以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显卡风扇拆开可以修复的

换过风扇了,换了两对新风扇了

网友:
加个电阻在风扇正极?

网友:
风扇转速不是由核心直接控制吗

网友:
会不会IO的问题,

网友C:
换个驱动试试看。然后换核心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驱动试试看。然后换核心硅脂

你是来灌水的吧,温度29度,我换硅脂干啥

网友D:
进PE试试了,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试试了,正常不?

PE正常,不装驱动,转速,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应该是调控COMS管软击穿了!!

网友:
每个风扇都有调控风扇转速的COMS管的!顺着风扇供电线很容易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