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z7维修

楼主(2022-01-24):
接修一台战神z7,插电待机高按开机不触发,测量发现3v短路,烧机桥烫,换桥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换桥的工程还是做得漂亮

网友A:
雷科BGA好用吗?楼主

网友:
楼主经常换桥,轻车熟路~!

网友B:
请问在哪家买的桥,什么价位的?
有时换桥不成功挺无语的。判断没问题,焊功没问题。
看网上其他同行的贴子,也说买的桥有些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哪家买的桥,什么价位的?
有时换桥不成功挺无语的。判断没问题,焊功没问题。
看网上其他同行的贴子,也说买的桥有些是有问题的。

我们一般在料板上拆,没有就老板在淘宝上随便买,没有固定的商家,也经常买到坏的,如果在这家买二三次都的坏的,下次就换一家,运气好一次ok,运气不好换两三个才好的事也有,淘宝卖芯片的都坑,你又不能直接去找intel买芯片,没法儿,就看你敢不敢冒着亏钱的风险去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科BGA好用吗?楼主

还行,蛮好用的

网友:
这个板桥是通病了,没短路不触发也搞它

网友:
战神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雷科和卓茂哪个型号更好呢?都用过的大神请赐教

网友:
淘宝的桥好多都是拆机,机器好多都是坏了拆的,碰运气了

网友D:
是SR04B吗,这个本子应该是通病了,但这个桥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SR04B吗,这个本子应该是通病了,但这个桥太贵了

是的

网友:
这个难修吗?

网友:
是不难,如果淘宝这些桥,cpu,显卡的BGA芯片要是便宜点还都是百分百好的,我想大家都是随便换的

网友:
换桥还是要技术含量的 我经常换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在料板上拆,没有就老板在淘宝上随便买,没有固定的商家,也经常买到坏的,如果在这家买二三次都 ...

sr40b这种桥是不是很容易买的坏的呢,有时候修那种机械革命的本子不触发的,明明基本确定桥坏了,发了桥还是不行修的都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sr40b这种桥是不是很容易买的坏的呢,有时候修那种机械革命的本子不触发的,明明基本确定桥坏了,发了桥还是不行修的都怀疑人生

你买芯片如果碰到坑爹的卖家,啥型号的桥都可能买到坏的,同理,遇到靠谱的卖家,啥型的桥买回来都是好的,靠运气

网友:
这个清华同方代工的质量不是一般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