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今天收了块七彩虹网驰960 4g开机花屏

楼主(2022-01-24):
完了今天收了块七彩虹网驰960 4g开机花屏。有高手没 估计哪里问题 驱动打不上

网友A:
显存问题,应该是摔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问题,应该是摔掉点了。

自己风枪吹一下可以吗

网友:
捡到漏了  显存 有问题

网友:
是漏吗。

还是坑啊

网友:
仔细检查背面有没有掉件   没有的话直接用U盘扫显存  看结果。 这个算是最轻微的显存故障了

网友:
学习了,修好了回来说一声

网友B:
小问题,网上随便搞个测试软件,测一下!然后风枪加焊一下,不行就取下来重值,再不行网上发一颗过来换上,也不贵,测试好的网上四五十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网上随便搞个测试软件,测一下!然后风枪加焊一下,不行就取下来重值,再不行网上发一颗过来换上,也不贵,测试好的网上四五十块钱而已

测试软件推荐啥

网友:
跑一下显存,如果就一两通道报错还好,全部报错就大概率核心了

网友:
测一下显存报错吗

网友:
就普通的mats就可以,迅维网上就有,下个最简单的开机自动扫描的就行

网友:
大概率是显存啊

网友:
金手指那两个有问题

网友:
你要是没修过,最好找个维修的师傅看一下,吹BGA芯片,不是新手能完成的,虽然只是某一个显存颗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