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110m-vh全固版v2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2-01-24):
       七彩虹c.h110m-vh全固版v20开机不显示。上电摸cpu不发烫。测量桥供电有1.05v,似乎叫vccio也有1.05v。cpu核心供电0v。
        vrm的第27脚en为0.5v。en为1v以上,vrm才能正常工作。en由旁边的s72(2n7002)和1AM(3904)控制开启。经过测量1AM损坏,更换后主板被修复。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误杀。管件够的话,也可以把这个k72和1AM一起换了。

网友:
又是一个芝麻管引起的故障。恭喜楼主钞票到手。

网友:
佩服,没有图纸也能修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板子照得高清,感谢分享。